[求助] 求助一个检查B端电位的脚本

楼主(2024-09-27):
我先描述一下需求,历遍电路图中的所有“nch5_dnw”器件(包括子cell中的),把其bulk端电位不是vss,gnda,gndd,gndp的instance name在ciw报出来,需要定位到是哪个cell中的instance name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稍微写了个calibre PERC的脚本检查:
使用方法只要把脚本中test.cdl改为你自己的.cdl文件
然后运行 calibre -perc -hier -auto perc.rules | tee perc.log

perc.rules:
SOURCE PATH test.cdl
SOURCE PRIMARY "test"
SOURCE SYSTEM SPICE

PERC NETLIST SOURCE
PERC REPORT "perc.rep"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PERC LOAD aerc INIT aerc_init SELECT rule_1

TVF FUNCTION aerc [/*

package require CalibreLVS_PERC

proc aerc_init {} {
     perc::define_net_type "Power" {VDD?}
     perc::define_net_type "Ground" {VSS?}
}

proc rule_1 {} {
    perc::check_device -type {MN} -pinNetType {B {!Ground}}
}
*/]

网友:
可以参考这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9743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稍微写了个calibre PERC的脚本检查:
使用方法只要把脚本中test.cdl改为你自己的.cdl文件
然 ...

感谢感谢,刚刚试了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