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时钟设计

楼主(2024-09-27):
请问大家在做ADC时,采样时钟如何设计一般?我想的是通过外部差分正弦输入 转到50% 占空比方波,然后根据自己需求转换到对应占空比的方波,大家有比较好的资料推荐吗。想做的频率大概在1~2G左右

网友A:
采样率是1~2G?如果要分频的话,外部输入得1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是1~2G?如果要分频的话,外部输入得10G左右

对呢,所以感觉这种方法太高了频率,可能精度啥的出来不好,想看看有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呢,所以感觉这种方法太高了频率,可能精度啥的出来不好,想看看有更好的方法没
...

感觉得做pl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