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 仿真文件修改后仿真数据无变化

楼主(2024-09-27):
请教一下大家!我修改了.scs仿真文件中的数据,但是新的仿真结果对比未修改的仿真结果完全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关掉ADE重启也没有用;
仿真前点击simulation里的stop再重新仿真也没有用;
仿真结果文件中的input.scs中的include确实也是我重新设置的仿真.scs文件;
但是ADE结果完全没有变化,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1、删除临时数据
2、看文件路径
3、查一下仿真精度和仿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删除临时数据
2、看文件路径
3、查一下仿真精度和仿真时间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了,是scs文件里面有路径需要修改但我没有注意到

网友B(2024-12-11):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了,是scs文件里面有路径需要修改但我没有注意到
...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scs里面什么路径需要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scs里面什么路径需要修改呢?

因为我是复制了scs文件并且重新命名了,所以文件里类似 include“xxx.scs” 这样语句里的文件名也需要同步修改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我是模型名称引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