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BOVC方式,用铜bonding,把PAD打裂开

楼主(2024-09-27):
工艺是0.18的,顶层金属是25k,总共四层metal。面积受限做的BOVC(PAD下面有器件),目前两个项目出现PAD打裂开。一个在PAD里面打满WT,另一个在PAD外面打WT。两个都出现有打裂开情况。打满WT的要好些,概率很小。但WT打外面的,出现打裂的概率比较高5%左右比例。
想问下大家这种为了防止打裂PAD,除了顶层加厚,对于WT打孔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方式,应对PAD打裂。
下面那种打孔好些呢?

网友A:
哪家工艺的?一般每家工艺要求都不太一样,按照对应的rule来不应该出问题的。

网友:
你的顶层金属已经25k了,一般OSAT都可以做到的。目前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判断是OSAT打线力度的问题,你让OSAT调整下铜线打线力度,做下DOE。

网友B:
智慧芯提醒您,由于铜线键合压力比金线更大,所以建议使用Topmetal+Topvia+Topmetal-1的pad结构,并且Topvia需要尽量打满整个pad区域,这样pad的支撑能力更强。更多问题详情可以咨询我们,智慧芯微电子,一家专门的版图外包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工艺的?一般每家工艺要求都不太一样,按照对应的rule来不应该出问题的。
...

华润,之前按照rule,出问题概率很小,后来觉得是不是打孔引起打坏,所以WT就在PAD外面打,现在是出问题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慧芯提醒您,由于铜线键合压力比金线更大,所以建议使用Topmetal+Topvia+Topmetal-1的pad结构,并且Topvi ...

谢谢,我们现在做的基本都是按照您说法画的,也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bonding时候力度太大了

网友C:
可以和封装厂调整一下打线应力的力度和增加顶层的厚度,其次顶层和次顶层的之间的VIA要么平均打下PAD出,要么就直接在PAD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和封装厂调整一下打线应力的力度和增加顶层的厚度,其次顶层和次顶层的之间的VIA要么平均打下PAD出,要 ...

现在是平均打问题,小概率,全部打外面,比平均打,概率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平均打问题,小概率,全部打外面,比平均打,概率还大

按你这么多大概率是厚度不够,要么调整厚度要么调整打线力度。

网友D:
1. 打线机台是可以调整力度范围的。即要保证打牢靠又要保证不打裂,这个范围一般不宽。
2.需要看线材金线一般应力较小,合金铜线应力较大。
3.需要看线径越粗应力越大,包括向下压力 和向上拉力
4.顶层metal 的厚度
5.Top via 及下层金属的结构

综上
先确认好条件一步步推导 就可以得到可靠的方案。
25K 厚 铜线  给机台的范围较小,少批量可能不会出问题,大批量就容易出问题(设计机台产品切换 和机台时间老化精度控制等)。
建议调整底下层次结构形式,或更好线材或线径。
如需要改结构先确定pad 区域是否有top via ,以及via 的形式 (阵列排布 及间距),后再确定是否调整底下metal的结构形式。
4metal 可选方案有top-1 可以做成同电位的,同时metal 加slot处理 (slot 有不同排布形状可选)。

网友E:
打线,开窗区域不能放TOP-1金属和TOP金属层之间的通孔,平坦化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线,开窗区域不能放TOP-1金属和TOP金属层之间的通孔,平坦化做不好。

但是规则上要求写的是开窗区域都要打满的。海力士的工艺到时有说开窗区域不要打TOP-1到TOP的通孔。工艺不一样。这个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么多大概率是厚度不够,要么调整厚度要么调整打线力度。

25k了,按理说这个厚度应该是够了。两家封装都打过,都打出过问题。打线力度也都调整过,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打线机台是可以调整力度范围的。即要保证打牢靠又要保证不打裂,这个范围一般不宽。
2.需要看线材金线一 ...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只是用于实验,测试,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走。但成本问题,尤其时间成本,等不起那么久。打线机台局限性也比较高,基本他们能操作的,也都试过了。用铜线,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底层结构也会因为成本问题,不会动,只会考虑动top,top-1,和via。至于Pad区域的打孔方式,目前倾向于PAD区域不大via,在四周打一圈,开slot也只有后面再试了。

网友F:
下层金属也要注意,要布满且均匀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k了,按理说这个厚度应该是够了。两家封装都打过,都打出过问题。打线力度也都调整过,还是有问题。。 ...

次顶层是什么材料,次顶层如果是铝,可能得加多一层垫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顶层是什么材料,次顶层如果是铝,可能得加多一层垫着。

下面top-2也是均匀铺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层金属也要注意,要布满且均匀

top-2也是均匀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