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出现timg loop警告,紧急求助....

楼主(2024-09-27):
寄存器的Q端到CLK端

网友A:
dc报的没问题,这么写时钟都不稳定,时序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报的没问题,这么写时钟都不稳定,时序算不了

怎么说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把cycle_cnt_6用寄存器打1拍,就没有lo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ycle_cnt_6用寄存器打1拍,就没有loop了

打一拍,没有loop,这是肯定的

楼主:
加不加dft_mode 的mux,dc综合都报timing loop,我之前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加dft_mode 的mux,dc综合也不报timing loop

dft_mode这个信号哪来的 是io还是这个时钟驱动的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t_mode这个信号哪来的 是io还是这个时钟驱动的触发器?

io,我前面搞错了,和加不加这个mux没有关系

网友:
假设dft_mode 一直为0,tcadc_rso_reg为1,且当前cycle_cnt_6为1,这个时候时钟就是clk_cadc,来了一个上升沿,导致半个周期后cycle_cnt_6变为0了,这个时候不就又来一个上升沿吗。一个周期里面两个上升沿怎么算timin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能具体点吗?

假设dft_mode 一直为0,tcadc_rso_reg为1,且当前cycle_cnt_6为1,这个时候时钟就是clk_cadc,来了一个上升沿,导致半个周期后cycle_cnt_6变为0了,这个时候不就又来一个上升沿吗。一个周期里面两个上升沿怎么算timing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我前面搞错了,和加不加这个mux没有关系

那你这问题就算明确了,工具报的没问题,是触发器的Q端经过组合逻辑又反馈到触发器的CLK端,导致时钟会产生一个窄的脉冲,这不是典型的设计方式。要么改设计,要么约束里打断timing path。

网友D:
你这电路仿真过吗,lint查过吗,你这个电路复位完了寄存器你觉得能动起来吗?counter能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dft_mode 一直为0,tcadc_rso_reg为1,且当前cycle_cnt_6为1,这个时候时钟就是clk_cadc,来了一个上 ...

能画一下图吗,大佬?我没太理解你的意思,但感觉就快真相大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路仿真过吗,lint查过吗,你这个电路复位完了寄存器你觉得能动起来吗?counter能更新吗? ...

你说的对,如果像上面的那个代码,counter是不能更新,原始代码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问题就算明确了,工具报的没问题,是触发器的Q端经过组合逻辑又反馈到触发器的CLK端,导致时钟会产 ...

窄的脉冲,我没有太理解,能画一下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窄的脉冲,我没有太理解,能画一下图吗?

你自己画一下图不就理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画一下图不就理解了吗

我画了一下,怎么都感觉不到哪里有问题,这个loop到底是个啥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下,怎么都感觉不到哪里有问题,这个loop到底是个啥东西?

...

你代码写了一个`CD(combionatorial delay) 你随便指定一个数,把这个体现在波形上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代码写了一个`CD(combionatorial delay) 你随便指定一个数,把这个体现在波形上再看一下
...

我有加delay啊,后仿的波形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下,怎么都感觉不到哪里有问题,这个loop到底是个啥东西?

...

根据你上面贴的代码和波形图,应该是在代码里边用了或逻辑实现了时钟门控,但工具不知道那是个时钟门控,导致DC工具认为这是个loop。clk_cycle_cnt产生某些寄存器的输出Q,这些Q输出通过组合逻辑产生时钟门控信号or_en_clk_cycle_cnt即(~((cycle_cnt_6 & tcadc_rso_reg) | ((tcadc_rso_reg) & cadc_cnt_ff))),此门控信号与clk_cadc经过或门控(or_en_clk_cycle_cnt | clk_cadc)产生clk_cycle_cnt,工具因此认为是个loop。要消除此loop,只需要让dc工具识别到时钟门控即可,这时工具就不会分析or_en_clk_cycle_cnt到clk_cycle_cnt的路径,就没有loop了。方式一,例化库中的icg cell,选择1个合适的icg cell替换通过rtl代码实现的或门控。方式二,如果没有合适的icg cell,也可以例化库中的or门,替换通过rtl代码实现的或门控,同时约束上增加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xxx -hold yyy [get_pins zzz],xxx与yyy要根据需要设置合适的约束值,zzz是指定到例化或门的连接时钟clk_cadc的那个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如果像上面的那个代码,counter是不能更新,原始代码是这样的

...

给个建议,最好不要在模块里边做时钟与复位的相关逻辑,尽可能由时钟复位管理单元这样的模块集中处理。如果一定要在模块内部实现,也建议与时钟复位管理单元的设计者沟通清楚,尽可能采用例化的方式,例化标准单元或者一些成熟的设计,这样可以保证设计正确,同时一些dft需求也可以一并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加delay啊,后仿的波形也没啥问题

波形是否对应这个逻辑?
clk_cycle_cnt = clk_cycle_cnt_en  || clk_cadc

clk_cycle_cnt_en是clk_cadc上升沿同步,假定delay为d0

clk_cycle_cnt_en和clk_cadc分别传播到一个或门(假定delay分别为d1和d2),或门的输出是clk_cycle_cnt

在clk_cadc上升沿并且clk_cycle_cnt_en向下跳变时,如果d0+d1<d2,或门的输入会经历(0,1)->(0,0)->(1,0),从而或门的输出会经历1->0->1,即clk_cycle_cnt产生了一个毛刺,毛刺宽度为d0+d1-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