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path线吸附金属

楼主(2024-09-27):
请问各位layout大神们,virtuoso画path线的时候怎么才能自动吸附到已有的图层上面去呀?
因为每次画path线都需要F3设置下金属线的宽度,效率比较低,如何才能根据图层上的金属自动识别宽度呢?

网友A:
P 右键 Use Width->Tap Wires Width Tap Via Width最后一个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右键 Use Width->Tap Wires Width Tap Via Width最后一个看需要

谢谢谢谢。
如图所示,两把不同宽度的M1,如果我想画path线,按P之后,鼠标对着这两块左边边缘区域怎样才能识别到其宽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右键 Use Width->Tap Wires Width Tap Via Width最后一个看需要

Laker中可以自动吸附金属。
图中我调用了M1和M2的过孔,想接着过孔的M1和M2的宽度去画path线,laker中按P,鼠标放在图中A和B边上,就会自动吸附在M1或M2上,然后依照这个宽度去画Path线

网友B:
这不是layout xl自带的功能吗,你用xl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layout xl自带的功能吗,你用xl打开就行

一直都是layout XL打开版图的呀     没有发现画path线能自动吸附识别金属宽度的呀~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layout XL打开版图的呀     没有发现画path线能自动吸附识别金属宽度的呀~  求指导 ...

不好意思,我用的Wire线,Path右键没有更多选项。F3也没有看见相应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layout XL打开版图的呀     没有发现画path线能自动吸附识别金属宽度的呀~  求指导 ...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个工艺只能poly自动出线,其它都不行,当时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后面换工艺了, 就没管。你可以论坛上找找有没有同样功能的skill脚本,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个工艺只能poly自动出线,其它都不行,当时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后面换工艺了, 就 ...

好的  谢谢~应该通过脚本可以去实现,这点没有laker方便,laker的path绘制可以直接吸附在鼠标放置的金属上面,自动识别宽度~

网友C:
是不是没开auto tap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开auto tap 啊。。。

virtuoso在哪里开auto tap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irtuoso在哪里开auto tap啊?

shift  e     在中间偏下的位置应该

网友(2024-12-13):
引用 网友A:
P 右键 Use Width->Tap Wires Width Tap Via Width最后一个看需要

可以可以

网友(2025-01-16):
引用 网友A:
P 右键 Use Width->Tap Wires Width Tap Via Width最后一个看需要

P右键没有你说的?

网友D:
create-wiring-wrie,你把你的P快捷键设置成这个,这样子就有auto ta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eate-wiring-wrie,你把你的P快捷键设置成这个,这样子就有auto tap了

好的 多谢了  已经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