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无法稳定输出共模电压

楼主(2024-09-27):
之前用2.5V的管子用diode负载直接就稳定了,增益是一点多。现在用1.2V的管子增益给到2也不稳定,而且波动很大,要是接成OTA,增益很大,就稳定了,但是这个时候共模反馈环路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不稳定,按理说一点多的增益,因为Vgs对电流影响很大,所以也能调整很多,可以稳定到600左右,不知道为什么求路过大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筒子里的电流和对吗,1uA+2uA+1.5uA不应该是4.5uA嘛

网友:
共模环路本来就比差模多更多的极点,而且单位增益反馈。所以你增加环路增益而不优化主极点会恶化稳定性。增加稳定性可以通过:1.修改CMFB放大器输入对管跨导,降低它。2.减小CMFB电流镜复制比例,降低Loop Gain
个人理解哈,欢迎讨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子里的电流和对吗,1uA+2uA+1.5uA不应该是4.5uA嘛

没看懂你算的,但是电流应该没问题,后面改了改可能字上没改。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