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 反标

楼主(2024-09-27):
请教个问题,后端抽取sdf文件里面包括了memory和IP timing arc和timing 检查。 后仿真的时候 会反标到网表中。有个奇怪的现象是memory能反标上,

但是IP无法反标上。 这个跟啥有关系呢? 我看memory verilog仿真模型有specify 语句 都写的固定值1。 但是IP 没有写specify语句。
macro能够反标上,需要满足啥条件吗?

网友:
需要有路径才能反标,需要ip的网表和ip内部的sdf才能反标上,如果你的sdf是top出的,还需要flatten才能出的ip sdf才是有效的,不然很可能就是输入输出的等效路径,不是真实网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