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hspice 仿真遇到 duplicated subckt definition

楼主(2024-09-27):
hspice 仿真遇到报错, duplicated subckt definition,重复的subckt定义,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最好就是源头上解决,不要有重复定义/同名单元。
如果就是要在hspice仿真这边解决,要看是什么原因导致重复定义。
如果是因为一些工具软件生成的区分大小写的网表,可以hspice命令行上加 -case。
如果是因为包含各个子模块的网表导致重复定义,那么可以利用hspice子电路可以嵌套定义的特性,把各模块各自用到的子单元定义都放到模块内部:

.subckt Module1 ....
.subckt NANDW A B  Y VSS VDD
...
.ends NAND2
...
.ends Module1

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