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禁止字符串自动转换成表情符号?

楼主(2024-09-27):
比如“冒号D“会变成笑脸,怎么解决?

楼主:
点击“附加选项”,然后选中“禁用表情“,就可以了
Screenshot 2024-09-27 at 10-36-21 参与_回复主题 -
但是这样表情符号也会变成字符串,怎么能同时使用表情(从上方工具栏点击输入表情符号)和字符串,两者都不自动转换?

网友:
表情字符串都是冒号开始,你不要使用冒号就可以同时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