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输出震荡的问题,节点的电压在上电过程中,冲到了VDD?

楼主(2024-09-27):
请教一下,输出震荡的问题,这些节点的电压在上电过程中,一段时间内冲到了VDD,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详细交流一下吗

就是运放支路上的电流供给有些情况下可能会不够,所以多给一点裕量。不够就会导致一些管子关断,所以那几点会到达VDD一段时间

网友A:
你好,可详细交流一下吗

网友:
基本就是时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