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iwave精度

楼主(2024-09-28):
这个iwave的X轴和Y轴的数据可以做到一个刻度一个值的吗?是不是可以设置的?还有这个斜率的精度好像不是很高,是不是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
可以从Config菜单选择Preference,设置Measure Tool页面中的保留数据有效位数,如上图所示。
关于X轴和Y轴的刻度,目前只在大刻度上显示具体的数值,小刻度上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