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零温漂电阻?

楼主(2024-09-28):
正温度系数的电阻和负温度系数的电阻按比例串联可以对电阻的一阶温度系数进行补偿,如何补偿电阻的二阶温度系数呢?

网友:
真要非常低的温漂,可以做高阶补偿搭配修调,不过完全得不偿失,一般一阶就够用了。

楼主: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