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说我的Dummy有问题,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4-09-28):
我的dummy管的各项数值好像没有问题,但LVS说我的Dummy有问题,是要设置一下LVS吗?

网友A:
可以通 LVS FILTER OPTION AG SOURCE LAYOUT 过滤掉
可以在 GUI 界面的 LVS Options 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 LVS FILTER OPTION AG SOURCE LAYOUT 过滤掉
可以在 GUI 界面的 LVS Options 中设置。 ...

好的

网友:
改下电路改成你版图的尺寸呗,这样以后也方便知道加了多少dummy

网友B:
你这个四端接衬底的可以直接按上面的在LVS不做验证,但是我很好奇,为啥你这M12、M13的网表读出来是这个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四端接衬底的可以直接按上面的在LVS不做验证,但是我很好奇,为啥你这M12、M13的网表读出来是这个数 ...

确实有点不太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四端接衬底的可以直接按上面的在LVS不做验证,但是我很好奇,为啥你这M12、M13的网表读出来是这个数 ...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感觉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