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 求助

楼主(2024-09-28):
有大佬知道“LVS DOWNCASE DEVICE YES"是做什么的吗?我把这个设置成YES,LVS无法通过,但是设置成NO就能通过,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你的数据有大小写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有大小写不一致

可是我是纯数字的IC,整个流程并没有手动加过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大小写不一致?这种应该如何排查,我设置为NO能过,是不是应该就没什么问题?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纯数字的IC,整个流程并没有手动加过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大小写不一致?这种应该如何排查,我设 ...

嗯 你现在这样是没问题,linux文件系统区分大小,你的数据因该是有存在大小写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纯数字的IC,整个流程并没有手动加过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大小写不一致?这种应该如何排查,我设 ...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纯数字的IC,整个流程并没有手动加过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大小写不一致?这种应该如何排查,我设 ...

因为verilog是区分大小写的,所以用数字工具生成的CDL网表经常有这种仅靠大小写区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