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ADE L中如何添加SMIC的Model files

楼主(2024-09-28):
大家好,我拿到的SMIC工艺库models文件下有hspice文件夹和spectre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又有.txt、.lib、.ckt、.mdl文件,请问
1)应该用hspice文件夹下的文件还是spectre文件夹下的文件,应该怎么选择,这两者仿真上有什么差异吗?
2)ADE L中Model Libraries菜单里Model files我应该添加.txt、.lib、.ckt、.mdl中的哪些文件,我看的教程里都是添加.scs,但SMIC工艺库里没有.scs文件。

网友A:
你的仿真器用spectre就用spectre的model,用hspiceD仿真器就用hspice的model。用lib文件,加几个corner。可以看其中的注释,有说明。一般安装了PDK的话,会自动加好model。

网友:
用hspiceD仿真就用hspice文件夹,用spectre仿真就用spectre文件夹。使用.lib文件,加corner。具体corner可以看文件说明。说明见.txt文件或者.lib文件开头的注释。
一般正确安装了PDK的话,会自动添加model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器用spectre就用spectre的model,用hspiceD仿真器就用hspice的model。用lib文件,加几个corner。可 ...

哦哦,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