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4-09-28):
(无正文)

楼主:
电路

电路

图在这里,之前由于图片格式不对被限制没发出来
这个电路是应用于高速通信中的限幅放大器,不明白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都有,分别有什么作用。
电路输入信号为PRBS或者病态码信号

网友:
没电路图.0..

网友A:
只看到负反馈环路。电路图画复杂了就不容易看清,你先忽略共模,只画半边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负反馈环路。电路图画复杂了就不容易看清,你先忽略共模,只画半边电路试试。 ...

这电路不复杂吧,两个环路

网友B:
左边到上面是正常的两级运放,其中只有第二级有cmfb,因为第一级的结构不需要。300k电阻之后连的运放和输入管大概率是用来校准offset的,因为是高速通信应用,正负输入的密度有一些约束的,所以可以后台校准offset而不需要搞两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到上面是正常的两级运放,其中只有第二级有cmfb,因为第一级的结构不需要。300k电阻之后连的运放和输入 ...

如果上面那个环路也是负反馈的话,确实就成了offset校准电路,但是它是正反馈环路,我仿真并没有发现有失调校准电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