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相关

楼主(2024-09-29):
老哥们,请问LDO的PSR模型为什么不把功率管的Cds考虑进去呢,高频的时候Cds的影响应该还挺大的吧

网友:
你确定有这个电容?

网友:
Rincon-Mora的书里讲解了PSR的小信号模型,考虑了这个寄生电容,这里会引入一个零点。书名是“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

网友:
这个电容很小吧,drain 和sourse 相距很远,几乎没什么电容吧,应该考虑Cgs  Cds对高频psr的影响

网友:
模型有点过于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