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 dnl仿真

楼主(2024-09-29):
求助,请教各位仿真DNL时。这个DNL该怎么设置。10位SARADC 2M采样率、我现在是去了1024*10个点。但结果不太对,dnl一直在-1lsb附近

网友:
一样,蹲蹲

网友A:
method的fit改为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hod的fit改为end

感谢回答。请问什么时候用fit,什么时候用end呢,还有就是那个step是采样周期*10吗,如果一个lsb采样十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什么时候用fit,什么时候用end呢,还有就是那个step是采样周期*10吗,如果一个lsb采样十个 ...

我也不懂fit和end的区别,那个step应该指的是采样周期

网友B:
计算DNL 需要一条理想的直线计算出理想的LSB 作为计算参考。 fit 是工具自动去拟合一条理想的直线, end 是工具用波形的起点和终点的连线作为一条理想的直线。

计算DNL 我一般用matlab 来算。 横轴是模拟输入,纵轴是数字CODE 。 对于ADC 来说:说白了就是要找到每一个code的对应的模拟宽度。

virtuso 的DNL 公式是我认为不适合用来计算ADC 的DNL , 它这个公式我认为是给DAC 用的, 横轴是数字code, 纵轴是模拟电压或者电流。 计算的是纵轴的DNL .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算DNL 需要一条理想的直线计算出理想的LSB 作为计算参考。 fit 是工具自动去拟合一条理想的直线, end 是 ...

ramp 0.1LSB测DNL INL的方法是不是不太能表征出系统转化出现的跳变丢码,如果以code宽度来计算?还有能分享一下ramp 测量dnl/inl的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amp 0.1LSB测DNL INL的方法是不是不太能表征出系统转化出现的跳变丢码,如果以code宽度来计算?还有能分 ...

自己写一个matlab 代码很简单的, 可以找对应的码宽度。
单纯的码宽度,可以知道有没有丢码, 但是没有办法知道是否单调, 这个只能自己看看, 很多低速控制应用场景下对单调性会比较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DNL 需要一条理想的直线计算出理想的LSB 作为计算参考。 fit 是工具自动去拟合一条理想的直线, end 是 ...

感谢回答,我现在直接看输出的锯齿波每个锯齿对应的宽度,保证单调不丢码就行了,不纠结具体数值了,还有可以分享下dnl的matlab代码不

网友D:
其实现在用code density的办法计算DNL, INL的方法更普遍目前,可以网上找找看ADI他们的测试办法,大致就是code density后做一个histogram求DNL, IN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现在用code density的办法计算DNL, INL的方法更普遍目前,可以网上找找看ADI他们的测试办法,大致就是c ...

感谢回复,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