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全部饱和,电流也达到预期值,为啥增益为负数?

楼主(2024-09-29):
原理图和直流工作点

trans仿真结果放附件里面了

trans仿真结果

trans仿真结果

网友(点评):
增益应该用ac仿真。Tran仿真太土了!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瞬态仿真看增益的,首先应该用ac去跑
其次 你的输入vip和vin应该给差分 或者一个不动,另一个动,图中看不到你的vip
如果你的vip和vin同时一起变,看的就是共模增益了
再其次,一般跑运放的ac,输出不会floating的,不然很容易输出再最高或者最低点,导致最后一级的的管子进入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瞬态仿真看增益的,首先应该用ac去跑
其次 你的输入vip和vin应该给差分 或者一个不动,另一个 ...

首先谢谢大哥哈,输入是给的差分,AC仿真是-40dB,输出端外面是挂了个1pf的负载电容,我把两级电路拆开都是有增益的,但合在一起就没增益了,然后分析可能的问题:
1.反馈电阻的问题,直接把反馈电阻去掉了,然后把反馈电容缩小了十倍。
2.第二级放大电路Vdsat太大了,压得我输出摆幅很小,导致的失真。
目前放大增益已经有接近80db,我还想问下大哥相位裕度有啥调整的思路,我相位裕度只有7d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