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当器件的finger数大于1时,怎样获取两个finger之间的间隔

楼主(2024-09-29):
如题,想要从器件的cdf参数中获取或者计算出finger之间的间隔,或者获取器件有源区的长度和宽度,有大佬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吗?

网友:
智慧星提醒您,可以通过skill获取contact宽度,contact和gate之间的spacing*2,总和就是finger spacing,有的pdk是可以直接获得finger spacing。详情可以咨询智慧芯微电子,一家专门提供版图外包服务的公司。

网友A:
是想自动获取还是知道默认值就行了?默认值是确定的,根据finger=2的管子,量一下或者算一下就行了。如果需要自动算,在fingers为偶数时可以根据AS,AD参数中较小的那个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自动获取还是知道默认值就行了?默认值是确定的,根据finger=2的管子,量一下或者算一下就行了。如果需 ...

非常感谢,根据你的思路已经获取到我想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自动获取还是知道默认值就行了?默认值是确定的,根据finger=2的管子,量一下或者算一下就行了。如果需 ...

我获取出来的AD的值是“810f”,AS的值是“1.44p”,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单位不一样,有什么内在联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获取出来的AD的值是“810f”,AS的值是“1.44p”,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单位不一样,有什么内在联系么?
...

当finger为偶数时,较小的那个(一般是AD)是(fingers/2)个夹在两根多晶之间的有源区组成,而较大的那个包含两头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finger为偶数时,较小的那个(一般是AD)是(fingers/2)个夹在两根多晶之间的有源区组成,而较大的那个 ...

我根据数据的参数以及计算理解了这个数据在版图上的体现,但是不知道“810f” 这个值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0.54*3/2=0.81um²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4*3/2=0.81um²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想自动获取还是知道默认值就行了?默认值是确定的,根据finger=2的管子,量一下或者算一下就行了。如果需 ...

AD AS是代表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 AS是代表的什么参数呢?

Area of Drain/Source,漏/源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ea of Drain/Source,漏/源面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