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获取cell名字并写入到文件中

楼主(2024-09-29):
写了一个脚本如上图所示:想法是获得virtuoso中在layout界面选中的cell的名字。该脚本能实现需求,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报warning:Can only continue from a break point
。不太了解skill语言中,跳出当前循环继续下一循环的写法,有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那么你为什么要continue呢?省略else,或者干脆把if then换成when不是更好么?
题外:为何每次循环打开关闭一次文件?
题外:其实没必要一次次app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为什么要continue呢?省略else,或者干脆把if then换成when不是更好么?
题外:为何每次循环打开关闭 ...

是的,我之后又修改了,反应过来其实不用continue的,我是直接把提取到的名字写道一个列表变量中,最后再把这个变量的数据放到文件中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之后又修改了,反应过来其实不用continue的,我是直接把提取到的名字写道一个列表变量中,最后再 ...

procedure(skPrintSelCellNames(@optional objs(geGetSelSet()) dir(getWorkingDir()) write("w"))
        prog((outPort cells)
                unless(obj warn("Not select any cells - %A\n" obj) return())
                unless(isDir(dir) warn("Not valid directory - %A\n" dir) return())
                when(isDir(dir)
                        cells = setof(x objs x->isAnyInst)
                        if(cells then
                                outPort = outfile(strcat(dir "/select_cellNames.txt") write)
                                foreach(cell objs
                                        fprintf(outPort "%s\n" cell->cellName)
                                );end foreach
                                close(outPort)
                                else
                                warn("Not select any inst - %A\n" cells)
                                return()
                        );end if
                );end when
        return(t)
        );end pr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