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

楼主(2024-09-29):
想用verdi 看UVM hierarchy tree,参照此链接配置:
https://blog.csdn.net/dajiao_zi/article/details/131533768

在UVM compile 的选项里面加入 -debug_access+all
在 simulation 选项中加入下面三个选项
-gui=verdi
+UVM_VERDI_TRACE="UVM_AWARE+RAL+HIER+COMPWAVE"
+UVM_TR_RECORD

随后在verdi中,uvm hierarchy tree仍然是空的

请问哪里有配置错误吗,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1 一样的问题

网友:
+UVM_VERDI_COMPWAVE好像要加到compile选项里

网友A(2024-11-12):
楼主解决了吗,怀疑是版本的问题,2020版本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怀疑是版本的问题,2020版本不行吗

没有,我放弃了,你要解决了麻烦跟我说一声

网友B:
加上-kdb -lca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kdb -lca可以

还是不行,我是-R,进去之后interactive window跑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