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适应低压共模输入的运放结构选择

楼主(2024-09-29):
最近希望做一个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的电压在150mV左右,和一个理想的150mV信号进行比较,电源电压大约0.8V,请问用什么样的运放结构才能适应这种水平的共模输入呢。谢谢

楼主:
更正: 输入信号的电压在150mV左右,希望和一个理想的150mV信号进行比较,电源电压大约0.8V,单端输出,请问用什么样的运放结构才能适应这种水平的共模输入呢。谢谢

网友A:
你用p管差分输入对 有什么问题吗?是会压到尾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p管差分输入对 有什么问题吗?是会压到尾电流吗?

我觉得问题在0.8V电源,根本没什么电压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