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tcl做一个简单的减法运算,expr 284.268 - 284.244, 为什么结果是0.023999 ?

楼主(2024-09-29):
(已解决)使用tcl做一个简单的减法运算,expr 284.268 - 284.244, 为什么结果是0.023999 ?

网友A:
浮点误差啊。大部分十进制小数都无法用浮点数精确存储。就好比用十进制写出1/3的小数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一样,用二进制表示0.024也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截断后转换成十进制数就得到你看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误差啊。大部分十进制小数都无法用浮点数精确存储。就好比用十进制写出1/3的小数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一 ...

谢谢,我截断后就看起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