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正向设计模拟芯片,目前只会做反向,有没有做正向大佬给一点建议

楼主(2024-09-29):
目前接触过的基本都是反向模拟,纯正向就这做过5G的OSC+BUFFER,在就是做过JSSC论文里面的一个LDO,但架构人家已经给出来了,没啥成就感。后面估计要做正向,有没有大佬给一些纯正向设计的思路建议,比如说,先来规划SPEC,或者是先定功耗面积,或者什么的。希望大家多多赐教,感谢

网友(点评):
如果反向模拟设计,做不出正向设计的感觉。你的反向就是纯抄了!

网友A:
同问,一直做的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直做的反向。

哈哈,你做多久了 ,是不是感觉抄别人的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做多久了 ,是不是感觉抄别人的没啥意思

2年,是的,自己整又不知道怎么整。跟着项目一直是反向。

网友B:
如果是我反向的话,我会根据功能,从头自己设计,一步一步的自己搭电路,参数自己调,来理解反向的电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反向的话,我会根据功能,从头自己设计,一步一步的自己搭电路,参数自己调,来理解反向的电路,我 ...

这个思路实用性很大,非常感谢

楼主:
,嗯呢,直接换工艺不理解人家的结构的话,那就是全抄了,

网友:
反向完,跑仿真,是不是要参数调整以及分析各个模块的功能吗?感觉后半部应该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C:
说白了,你在做正向设计不也是拿着之前继承的电路修修改改。区别就在于在做的过程中吸收的怎么样,有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有时候看到不合理的地方顺手就给改掉了,performance不好的时候,顺手就给优化掉了。这才是做电路的意义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你在做正向设计不也是拿着之前继承的电路修修改改。区别就在于在做的过程中吸收的怎么样,有没有举 ...

经常碰到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在看国外的一些片子的时候,我没有分析出部分奇怪设计的作用,但是又不确定有用还是没用,不敢大刀阔斧的给他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常碰到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在看国外的一些片子的时候,我没有分析出部分奇怪设计的作用,但是又不确定 ...

你看电路要是这种感觉那我会让你直接删掉,没用的东西加在电路上干什么。删掉了还能满足spec那也就算了,不满足你就得搞清楚为什么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C:
你看电路要是这种感觉那我会让你直接删掉,没用的东西加在电路上干什么。删掉了还能满足spec那也就算了, ...

这种奇怪的电路一般都是有用的,可能是踩坑后加的,随便删除可能会给后面埋雷。

网友:
不知道你在模擬的經歷多久了
一般模擬打底的時間要很久
我們都說十年磨一劍
當你可以簡單的說出同一個功能但不同架構的優缺點時,大致上已經入門了
當你可以說出每個架構中MOS size的考量點時,大致上就可以做你說的正向設計
多看多學這是我給入門者的建議

网友:
别人给你当小白鼠还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