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实现点数映射问题

楼主(2024-09-29):
使用语言:verilog
情况1:
输入有1_000_000个指示值,根据指示值要取出40个数据,,数据的起始地址依次为0 5 10....

情况2:
输入有1_000_000个指示值,根据指示值要取出40个数据,,数据的起始地址依次为0 8 16....

想要根据指示值得出数据的起始地址,
我目前只想得到 指示值/25_000保留整数,然后再乘5或8去得出这个初始地址,但是这毕竟这样又涉及除法又涉及乘法,FPGA实现上很麻烦,

主要想不明白的是如何把1_000_000个点映射到40个值上去,应为不是2的倍数,我想这没法直接截位。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去实现。

网友:
取模也行%40,可以在编译的时候设置调用DSP,DSP用不了太多资源

网友:
除法取整等效成乘以倒数再取整,就不用除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