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WareIP使用问题

楼主(2024-09-29):
小弟之前没有用过DesignWare,
现在需要我把一个DesignWare的IP给包装一下,集成到系统中去。

我在第一步例化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像之前使用memory的时候,有一个memory compiler,可以给出这个mem文件。
现在这个IP它也有位宽深度等的预先配置要做,但不知道该如何拿到对应的代码。

补充一下,这个IP的源码我找到了,其模块名和位宽都是宏定义,没有include。

网友:
不是必须在v里include,把定义的文件编译就行了。

有个.list文件,前面就列出来了宏定义,一般是DW_***_constants.v

网友:
designware不是直接拿来例化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5-04-10):
直接例化进你的其他代码中,综合的时候在脚本加上DW的stander库,就可以调入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