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lass AB型EA的LDO极点分析

楼主(2024-09-29):
如图。将原本class ABota上端电流镜改为folded cascode以期将主极点内推。然而实际情况是获得了一个低频左半平面零点。请问此零点在何处产生,如何去除。

网友(点评):
只是低频增益增加一点点而已,为什么你认为”获得了一个低频左半平面零点“?

楼主:
看那伯德图相频曲线,最开始的转折点不是上翘了吗

网友A:
你试试先把那个摆率增强的那个尾电流管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先把那个摆率增强的那个尾电流管拿掉

还真是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呢,我得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个相位都变了。从180deg变成了0du。说明从负反馈变成了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