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完DFT 的cell 去insert_lowpower cell, 发现动到原本路径上的一个CLKBUF

楼主(2024-09-29):
如题,做完DFT 后我用insert_mv_cell command 去insert ISO Cell, check 完CLP 报了ISO_REDUNDANT 的eror, debug 完发现insert_mv_cell 这步它动到了ori pre_netlist 中这条path上的一颗CLKBUF cell,加完ISO cell后这颗CLKBUF 没了,如下图:
请问下大家有遇到过吗? 我man page 看了下 insert_mv_cell, 理论上它只是insert lowpower cell, 不会动到原本已经存在的cell 才对啊 ~
请指教指教~~~

网友A:
如果CLKBUF不是always on buffer的话,那与UPF冲突被删掉感觉也挺合理的
如果是always on buffer的话,那确实insert_mv_cell不应该删掉该buffer, 不过此时isolation cell仍然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LKBUF不是always on buffer的话,那与UPF冲突被删掉感觉也挺合理的
如果是always on buffer的话,那确 ...

没有啊,是普通的clkbuf,我想在它后面加ISO啊;

command执行结束,ISO 确实加上了,但前面的CKBUF 也没了(这种是我在禁用AO CELL 情况下);

同时我让tool 使用AO cell,insert_mv_cell 后他把那颗cell 换成了AO_CELL ,确实会报ISO_REDUNDANT;

但我的疑惑是为啥给我动到那颗clkbuf

楼主:
update:
1, 虽说man 的时候UG 没说insert_mv_cell 会动到原本的存在的一些cell, 但从tool 的结果来看,确实有可能动到;
2, 昨天纠结的在于,DFT owner跟我说他的ENV 与我的一致,并未加别的任何额外的setting,但是他吐出来的net就是有那个CLKBUF 在,但是我自己local try 的没有,所以才纠结这个点;
从昨天下午一直try 到现在,自己对比环境才发现,他source 了个dont_touch 的脚本,就包含了那个cell 。。。 一切解释通了~

OK,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