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理解下面四句话

楼主(2024-09-29):
如果Vdsat3的数值太小,也就是这个管子太过于strong了,减小(W/L)3就好;
如果Vdsat3的数值太大,也就是这个管子太过于weak了,增大(W/L)3就好;
Vgs2如果太小,说明M太strong,减小(W/L)2就好;
Vgs2如果太大,说明M太weak,增大(W/L)2就好;

网友(点评):
用严谨公式说话,不要用『文字描述』说话!

网友A:
绕口令?
vgs2是由mismatch的要求决定的,电流密度确定后,vds3已经基本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找一个vg和W/L3来满足饱和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口令?
vgs2是由mismatch的要求决定的,电流密度确定后,vds3已经基本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找一个vg和W/L3 ...

不是绕口令,我想问的是这段话中的根据Vdsat和Vgs是怎么判断strong和weak的,以及为啥增大减小W/L

网友B:
strong/weak这种说法,一般指的是强/弱反型,也就是vdsat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ong/weak这种说法,一般指的是强/弱反型,也就是vdsat大小。

请问vdsat大小是怎么和强弱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吗

网友C:
电流一定的情况下,vdsat很小的话 说明vgs-vth很小,所以需要减少W/L;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一定的情况下,vdsat很小的话 说明vgs-vth很小,所以需要减少W/L;反之亦然 ...

请问strong和weak是怎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