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4-09-29):
111111

网友A:
可以看看仿真原理图吗,手绘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仿真原理图吗,手绘的就行。

仿真图如下

网友A:
原理图里Vout接到了误差放大器输入吗?这样的话仿真结果确实可能会不对。参考何乐年的仿真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里Vout接到了误差放大器输入吗?这样的话仿真结果确实可能会不对。参考何乐年的仿真教材
...

是的,接入了,我仿真的时候发现误差有点大就跑了几次TRAN,和AC出来的结果却是有出入,但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来论坛请教下。谢谢兄台!我去查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