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摆幅cascode怎么调出线性区

楼主(2024-09-29):
如图,目前在转工艺,其中有有个pmos进入线性区,不知道如何调了,求指导

网友A:
你源随器支路的电阻是干什么的呢,阻值这么小

网友B:
原随其电流400m 这是要烧烤么

网友C:
VOUT因反馈钳位在1.2V,Vpd_n=VOUT+VGS(M3),导致M21/M18的VDS电压很小,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D:
功率管换hvbn/dnw/iso nmos或者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源随器支路的电阻是干什么的呢,阻值这么小

这个是ldo,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随其电流400m 这是要烧烤么

是太大了,但是有点不清楚咋调/(ㄒoㄒ)/~~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UT因反馈钳位在1.2V,Vpd_n=VOUT+VGS(M3),导致M21/M18的VDS电压很小,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

感谢指导,那该如何增大vg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管换hvbn/dnw/iso nmos或者pmos

好滴,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