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 tessent的lib产生

楼主(2024-09-29):
怎么用tessent将.v文件转换为.mdt文件呀

网友:
libcomp, 可以敲这个命令试一试。如果按照的话可以用这个工具讲Verilog 转成mdt, 具体命令如下:  libcomp library_path…{-DOfile[dofile_name]} [+vlog_directive ...] [-NO_SCAN_rams]  [-TESTkompress] [-LOgfile logfile_name[-Replace]] [-SV | -NO_SV] [-Help| -MANual | -VERSion | -Usage] [-NO_DEFine_simple_views] [-ignore_startup_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