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轨到轨电流求和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4-09-29):
请教一下各位这个轨到轨电流求和电路的作用,还有这个电流求和电路可以去掉吗(为什么楠)

网友A:
可以先学习套筒式cascode结构。你说“电流求和电路”是和前面的轨对轨输入是一体的,称为折叠cascode。轨对轨只是把折叠cascode并联获得更大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学习套筒式cascode结构。你说“电流求和电路”是和前面的轨对轨输入是一体的,称为折叠cascode。轨对 ...

我看您的意思M5、M6、M7、M8的作用是构成折叠cascode增加输入摆幅,但是假如不加M5、M6、M7、M8这个时候电路的输入摆幅不是已经能接近电源轨了吗

网友:
这更像是双端输出转单端输出吧

网友:
按你的意思 电流不求和 那么Gm不就变小了吗 增益就变小了啊

网友(点评):
那M5、M6、M7、M8在这起的作用就是构成cascode提高增益哇

网友:
如果你不用这些 那你直接用单极放大器就好了啊 五管的那个电流镜负载不也是电流求和吗

网友:
去掉红色框框里的电路,你还能正常工作吗?静态工作点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您的意思M5、M6、M7、M8的作用是构成折叠cascode增加输入摆幅,但是假如不加M5、M6、M7、M8这个时候 ...

不加就不是cascode了。不需要cacode的优点就改成普通五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