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请问右半边电路怎么分析?小白求解。左边是标准的电压模bandgap,右边呢?

楼主(2024-09-29):
(无正文)

网友A:
R1是为了产生负温度系数电流,R3跨接电阻看起来是为了干掉负温度系数电流的高阶非线性部分

楼主:
体感上是两个bandgap的电流加在一起,乘以电阻是输出电压,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A:
是对的,I_const=I_PTAT+I_CT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对的,I_const=I_PTAT+I_CTAT

请问下右边电路怎么分析呀 搞不懂右边opamp下面的三极管和两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B:
M13和M11不都是复制的M7的PATA电流吗,这样看过去不是I_PATA+I_PATA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13和M11不都是复制的M7的PATA电流吗,这样看过去不是I_PATA+I_PATA吗。

M13和M11是Cascode管,电流大小要看M12和M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13和M11是Cascode管,电流大小要看M12和M10

这样输出不会因为匹配性产生一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输出不会因为匹配性产生一些问题吗

很匹配的呀,cascode管栅压都是同一个

网友D:
左边生成IPTAT,右边生成ICTAT。R3我认为是高阶补偿,正温的,用来补偿R5的高阶项,所以R5应当是负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是为了产生负温度系数电流,R3跨接电阻看起来是为了干掉负温度系数电流的高阶非线性部分 ...

好的,谢谢大佬,我回头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生成IPTAT,右边生成ICTAT。R3我认为是高阶补偿,正温的,用来补偿R5的高阶项,所以R5应当是负温电阻。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我回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