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阵列如何绘制版图

楼主(2024-09-30):
在VCO种,用到了开关电容阵列,这一块是数字模块控制那一部分电容工作,请问这电容阵列如何去绘制版图?

网友A:
没懂要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懂要表达什么。

他是说VCO里面有一块数字模块来控制的开关电容阵列,这个阵列在版图上该怎么去画

网友:
找个人帮你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要表达什么。

就是VCO中的电容阵列需要一个数字模块去控制,这个数字模块怎么画,电容阵列受它控制,电容阵列不知道怎么画,请教大佬。

网友A:
电容做一起匹配好就行了,缺的器件拿DUMMY补,也是做成N*N阵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做一起匹配好就行了,缺的器件拿DUMMY补,也是做成N*N阵列

没有其他要注意的点了吗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不具体了,要么带上电路图,要么把你摆的给大家看看

网友C:
交给 Animate preview 帮你生成版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VCO中的电容阵列需要一个数字模块去控制,这个数字模块怎么画,电容阵列受它控制,电容阵列不知道怎 ...

你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数字模块怎么画,
可以知道的信息是:数字模块确切来讲是“与门,非门,与或门等这些逻辑门组成的模块“。这些逻辑门是控制电容阵列的。
方法:在布局上这些逻辑门在相互拼接组成一排逻辑链后,整体可以靠近电容阵列。便于减少连线的寄生。逻辑门可以直接调用工艺库,stdcell库,或者根据需要自己画。
第二个是电容阵列怎么画
方法:阵列结构生成技术:https://zhuanlan.zhihu.com/p/4850949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数字模块怎么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数字模块有一部分,使用verilog-A 写的代码,这一块能直接生成symbol,但是我在换成版图的时候,这一部分是不会出现在版图中,那既然版图中不显示,
那测试的时候如何如控制电容阵列?不会是测试的时候,使用手动的添加电压来控制电容阵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给 Animate preview 帮你生成版图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他要注意的点了吗

就是摆个电容而已,没有难度,VCO也没敏感线,所以我一直没明白他要问什么。。

网友(2024-11-08):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1、电容阵列是受数字模块的控制没错,但数字模块指的是通过verilog生成的。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你的仿真中,是用verilog-A写的模块,来控制电容阵列,但verilog-A写的模块不会生成真正的数字模块,它只是用来模拟数字模块,并不是数字模块本身,当然也就不会生成版图了。只有用verilog/VHDL写的才能生成最终的数字网表。

2、测试的话,一般TO网表中都会有专门的人写数字模块(寄存器/spi控制),用来控制电容阵列;或者把电容阵列的控制端口拉pad输出,测试时外灌电压。基本都是前者,后者很少很少。

网友:
你的电容开关是数字给你处理怎么开启,那你电容版图就正常画124816这样画就行,数字那边就不是你要考虑的。电路仿真的时候自然会调数字给的信号

网友(2025-01-10):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您好,请问可以请教一下您开关电容阵列版图怎么画吗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C:
交给 Animate preview 帮你生成版图

请教一下 这个软件你用的熟练么 我在生成模拟数字单元的时候 或者电阻 电容的时候发现他是乱序的  这个没有约束么  还有style 里面的Digital 开关不能打开 有什么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