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lock中的clock_domain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9-30):
GENUS的create_clock提供了一个非标准的选项:-domain clock_domain
文档里的解释很简单:
Specifies the clock domain to which the clock belongs.
Default: domain_1
Note: This is non-SDC option.
这个clock_domain跟CDC有关系么?能自动生成CDC电路或做CDC检查么?

网友:
做cdc check需要clock constrains, cdc有专门的电路,RTL中就应该有cdc电路,可能是两级ff或专门的cdc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