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 bit SAR ADC单端转差分 输入范围讨论

楼主(2024-09-30):
采用的如下图所示的开关策略,将单端输入在cdac转成差分输入比较器,采用的传统异步逻辑。

VDD=3 VREF=2.5
vin(0.02~2.48) ENOB=11.81,THD=-76.2dB
当vin到达满摆幅时,enob=9.62,THD=-59dB
请问是否是由于开关不理想导致的,如何优化呢?

网友A:
请问这个图片有参考文献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图片有参考文献来源吗

网友:
你怀疑开关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试着把开关换成理想开关,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或者输入一个直流电压,比如0.01或者2.49看看转换对不对,如果错了,是错在哪一步。

网友:
接近满摆幅输入的ENOB接近12Bit,问题出在VIN满摆幅输入,怀疑是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导致的,你检查下满摆幅输入时的输出是不是在峰值处像被削平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