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rc ERROR Host ** supports both IPv4 and IPv6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ing.

楼主(2024-09-30):
                                  StarRC (TM)

               Version R-2020.09-SP5 for linux64 - Apr 13, 2021

                    Copyright (c) 1999 - 2021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ExecName: */starrc2020.09-SP5/linux64_starrc/bin/StarXtract
Version: R-2020.09-SP5
Built on: Apr 13 2021 19:43:42
Start Time: Mon Sep 30 01:27:49 2024

Host ............**

ERROR: Host ** supports both IPv4 and IPv6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ing. Use the ENABLE_IPV6
       option to specify the addressing mode to be used by StarRC for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X-3684)

网友A:
这个错误很明显啊, 去manual上找一下ENABLE_IPV6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很明显啊, 去manual上找一下ENABLE_IPV6的设定

请问这条Command要怎么加到脚本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很明显啊, 去manual上找一下ENABLE_IPV6的设定

解决了,感谢

网友B(2024-12-1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感谢

请问一下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如何解决的!

在starrc运行脚本里加上ENABLE_IPV6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tarrc运行脚本里加上ENABLE_IPV6就好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