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SDM问题

楼主(2024-09-30):
Cadence里的数据在matlab里跑的频谱,发现频谱图里的低频噪声很高,用的基本都是理想原件,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希望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楼主能提供更多细节吗?你的ADC架构是什么样子的,具体哪些是理想原件哪些是晶体管呢?你的低频噪声看着超过了-10dB/dec,似乎不是1/f noise, 不知道是不是NTF有个notch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
你指的比预期高是两段绿色的都高吗,还是第一段。 可能原因有很多,数据精度,fft,窗函数,频谱分辨率,dc offset等等。输入20Hz频率也太低了,建议100Hz再试试。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窗? 输入信号多少, 采样频率多少, FFT 的点数多少

网友:
DC 没有sett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更多细节吗?你的ADC架构是什么样子的,具体哪些是理想原件哪些是晶体管呢?你的低频噪声看着超 ...

ADC整体架构是二阶Boser-Wooley,使用经典系数,但是做了输出摆幅缩放(我之前用matlab发现输出摆幅缩放是不影响NTF的),至于答主说的NTF所说的notch没有了解过,不知道能够给出更多的解释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窗? 输入信号多少, 采样频率多少, FFT 的点数多少

使用blackman窗,输入信号频率17.166,采样频率62.5K,FFT点数32768,采样9个周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blackman窗,输入信号频率17.166,采样频率62.5K,FFT点数32768,采样9个周期 ...

noise shaping 最好用hanning 窗。 blackman 近端衰减快,频率分辨率高, 但是远端抑制没有hanning 好。 对于noise shaping 来说, 远端高频噪声很大,相互混叠有可能落回到信号带宽里面来, 所以用hanning 会好, 更真实。

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ise shaping 最好用hanning 窗。 blackman 近端衰减快,频率分辨率高, 但是远端抑制没有hanning 好。  ...

学习了,感谢分享 “noise shaping 最好用hanning 窗” 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