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_opt放置的standcell不在power_straps上

楼主(2024-09-30):
这是我用的命令: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horizontal  -start_at 0.64 -num_placement_strap 100 -increment_x_or_y 7.84 -nets  {VDD}  -layer MET1 -width 0.46
create_power_straps  -direction horizontal  -start_at 4.56 -num_placement_strap 100 -increment_x_or_y 7.84 -nets  {VSS}  -layer MET1 -width 0.46
......
......
......
place_opt  -effort high

我试着把power_straps的位置定位到standcell一样的地方,但是上下两头的两根M1的power_straps会消失掉(原因可能是因为超出了Boundary这个边框)

请问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吗?求解。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按个人理解回答一下:你这个应该跟place没啥关系,就是打pg时候的问题,boundary的地方需要放boundary cell(endcap),你这里看上去没有,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有没有blockage挡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按个人理解回答一下:你这个应该跟place没啥关系,就是打pg时候的问题,boundary的地方 ...

endcap加了在两边头(DECAP8),上下两排不知道怎么加(按道理不需要加),blockage这个没怎么懂,有哪里可以看一下资料吗?

网友A:
上下也有boundary cell呀,防的就是这种边界效应。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一个block,一上一下也少了两根,连着这个boundary cell的电源pin也看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啥原因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也有boundary cell呀,防的就是这种边界效应。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一个block,一上一下也少了两根,连着 ...

我是上下没放(工艺厂那边给的一个建议就是放两头),所以出现你描述的这种情况,我之前工艺做的就不需要上下放,也没有问题,这次换工艺了所以没太搞明白,插个眼,谁解决了来回复一下,我看文档找答案去

网友B:
看工艺,应该是你这个工艺的上下的boundry cell  就是只有一个电源pin ,所以只要连一根net就行。最外层的是空的,boundry cell lef里只有一个PG pin,不是一对。正常就是会少一根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艺,应该是你这个工艺的上下的boundry cell  就是只有一个电源pin ,所以只要连一根net就行。最外层的 ...

不太明白,这具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