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带隙基准启动问题!!

楼主(2024-09-30):
求问
拉扎维书上带隙基准实例分析中的Bandgap 添加了LDO来产生局部电源电压VDDL,但是带隙基准电路启动时还没产生VDDL,没有基准电压输出,即VR1=0,那么就没有局部电源电压VDDL,VDDL=0。 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能正常启动(先有鸡先有蛋??),但是跑了仿真能正常工作,有点疑惑。参考文献已附上,求大佬解答。

A Low-Power Differential CMOS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A:
一般情况需要加启动电路防止进入VDDL=0的状态,但是如果左边的运放输出范围本身就是不可能达到0V,比如无论运放的输入为什么状态,输出都在1V以上,那么就不需要额外的启动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需要加启动电路防止进入VDDL=0的状态,但是如果左边的运放输出范围本身就是不可能达到0V,比如无论 ...

这里左上角为LDO输出,VDDL固定在VR1*(1+Rr1/Rr1+Rr2),启动前VR1应该是零,所以VDDL=0。加了启动电路之后没有VDDL,感觉bandgap启动不了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左上角为LDO输出,VDDL固定在VR1*(1+Rr1/Rr1+Rr2),启动前VR1应该是零,所以VDDL=0。加了启动电路 ...

图中的启动电路是针对带隙的,一般情况下需要加另一个启动电路,避免LDO输出为零。但是如果LDO内部(也就是那个运放内部)就有机制确保输出不会太低的呢?那就不需要了。

网友B:
LDO误差放大器怎么可能没有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误差放大器怎么可能没有电源/?

请看图上文字:“为了简略起见,忽略了一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