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祖国庆生!再开PSRR分析擂台,欢迎挑战、切磋。

楼主(2024-10-01):
9月10日,教师节开的频率补偿挑战擂台,分别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和eetop论坛发布,吸引了三位挑战者的参与。给出的结果不是很准确,但是还是充分体现了挑战者的电路分析能力和水平。

微信公众号文案:『开个擂台,挑战一下。

eetop论坛:『庆祝教师节!开个挑战擂台,欢迎大家来切磋!

为祖国再工作30年!不是一条口号,是一个行动。

@所有人

今天,是祖国的生日,我们一起来挑战切磋PSRR分析技术。第一位给出准确无误结果者,1000元红包奖励,不限时间。

微信公众号文案:为祖国庆生!再开PSRR分析擂台,欢迎挑战、切磋。

网友:
又来?

网友(点评):
是的,狼又来了。简单问题最有挑战了!

网友:
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算是抛砖引玉了。
1,假设目前状态下,所有器件均在饱和区,这个放大器算是一个voltage tracking, vout=vin.
2,如何理解PSRR呢,就是假设目前你的电压上叠加了一个+/- 10mV的sin wave。然后这个10mV的噪声会传导到你的vout,造成你的vout也有一个正弦波,那么好了,这个正弦波肯定在你的输出上可以观察到,现在的问题是在10mV的噪声到了你的输出还剩多少? 1mV,  0.1mV,0.01mV?亦或是20mV, 40mV?
3, 这个正弦波是有频率的,不同频率的噪声对vout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哪个多,哪个少?为啥?

先看M6,VDD的噪声过来有两个途径,第一是M6,如果假设M6的栅极是稳定的那么电源的噪声会改变M6的vgs,这样噪声就直接下来了,到了你的输出,你的vout稍微发生变化,就会被diff pair检测到,从而调整M6的gate的电压,使得M6的vgs回到正常状态,所以只要你的放大器带宽足够,增益足够,那么噪声肯定会小.

遗憾的是你的带宽有限,增益也一般,而且带宽增加的时候增益还会下降,这时候你看到的PSRR的结果大约是这样的

由于你的放大器过于优秀,所以低频部分PSRR追踪的非常好,几乎等同于DC增益的相反数。然而一旦你的放大器速度跟不上,你的PSRR就迅速变差 从1K~100K就是你的放大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频率响应。

待续

另外M6看起来是一个PMOS,但是制程上它有很多电容,各式各样的。这些电容couple到 M6的gate都会形成噪声,这些噪声的低频部分同样可以由环路增益消除,高频部分还是会像上图蹦起来。

Miller Cap也造成了很大的PSRR的损失,我们把Cc看做一个R=(1/SC)的一个阻抗,这个dd在freq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把M6近似看成一个diode,这是,就给M6增加了一个到VDD的 AC通路。所以MIller Cap在帮忙稳定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对PSRR的伤害。

待续.....................

网友(点评):
文字描述太无力了!需要严谨推导,得到准确的PSRR表达式和零极点。

网友:
不近似不忽略?1/gm<<ro,gmro^2>>ro这种都不能近似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不能做任何近似和忽略。

楼主(2024-12-08):
引用 网友A:
不近似不忽略?1/gmro这种都不能近似吗?

PSRR是一个难题,继续挑战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