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ical copy 库相关

楼主(2024-10-01):
请叫一下各位, 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把一个库里面的所有cell herarchical copy  到另外一个库之后,批量加一个前缀或者后缀  ?

herachical copy 用virtuoso 自带的copy 就可以, 但是如何批量在新库里面加一个前缀或者后缀, 有什么直接的办法嘛? 是否只能通过自己写skill 来实现这一条路呢?

网友A:
假设所有的cell都在一个库里面,最简单,只要做两件事:1)cell的文件夹换名(加前缀或者后缀),这个用shell脚本就可以做到;2)更改电路层次关系中的调用关系,指向加了前缀或者后缀的cell,这个用SKILL脚本去做。如果cell分布在不同的库里面,那么上述第一步就改成对涉及到的库里面部分的cell需要改名或者拷贝成具有前缀或者后缀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所有的cell都在一个库里面,最简单,只要做两件事:1)cell的文件夹换名(加前缀或者后缀),这个用she ...

在朋友的提示下,用chatGPT 写了一个,如下所示:
procedure(renameCellsWithPrefix(libraryName prefix)

    let((cells cell newCellName instances)
        cells = ddGetObj(libraryName)->cells

        foreach(cell cells
            let((oldCellName newCellName)
                oldCellName = cell->name
                newCellName = strcat(prefix oldCellName)

                if(strncmp(oldCellName prefix (length(prefix))) != 0
                    then
                        printf("Renaming cell %s to %s\n" oldCellName newCellName)
                        schRenameCell(libraryName oldCellName newCellName)

                        instances = schGetInstsInCellView(libraryName newCellName "schematic")

                        foreach(instance instances
                            let((instCellName newInstCellName)
                                instCellName = instance~>cellName
                                if(ddGetObj(libraryName instCellName)
                                    then
                                        newInstCellName = strcat(prefix instCellName)
                                        printf("Updating instance %s to point to %s\n" instCellName newInstCellName)
                                        instance~>cellName = newInstCellName
                                )
                            )
                        )
                )
            )
        )
    )
    println("All cells renamed with prefix and instances updated.")
)

;; Example usage:
;; renameCellsWithPrefix("my_library", "prefix_")

这个load 都virtuos 之后, 找一个库测试运行, 会报*Error* eval: not a function - length(prefix)
但是length 这个函数是skill 原有的啊, 我单独输入length("sdf")  测试都能正常返回3, 不知道为啥这个会报错到这里。 楼主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哈!

网友:
  1. strncmp( oldCellName prefix length(prefix) )

  2. 去掉一个括号

楼主:
这对括号是把length(prefix)  扩在一起有问题嘛?

去掉这一对括号了又报其他问题了, *Error* eval: undefiend function - schRenameCell

网友A:
去掉的括号是length前面的那个,那个是多余的。

还真以为ChatGPT帮你从无到有写一个代码出来啊?这个代码是它搜索之后抄来的,所以schRenameCell这个函数没定义啊,没抄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括号是length前面的那个,那个是多余的。

还真以为ChatGPT帮你从无到有写一个代码出来啊?这个代码 ...

老铁, 对于确定功能的特定代码,ChatGPT 是有可能写个初版的,我之前也有成功过的例子。 它写出来的,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所以遇到错误了我就具体去看错误。

我把这个括号标出来, 按照标号出来,如果有错误的话,麻烦老铁帮忙指出来哈:

1:这个是if 的括号, 下文还有一个结束的括号,应该没有问题。
2/7 : 这个是strncmp 函数的一对括号
3/6 :  这个看起来是把整个length(prefix) 包了一遍的括号, 多包一次,感觉也没有问题啊。
4/5 : 这个是length 函数自己的一对变量括号。

网友A:
不对啦,SKILL语句里面if的 closing bracket是在 if 语句体的最后的(好几行之后了),不是这一行能够 close掉的。

去查一下strncmp函数是怎么调用的就知道了,需要几个arguments,一看就知道。

在此不用争论ChatGPT到底多强大了,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代码。

网友:
这是一行语句中C语言的写法和Lisp语言的写法混淆的地方,在函数名前面加括号,只有在Lisp语言中才可以,比如你这一行可以写成:

  1. (strncmp oldCellName prefix (length prefix) )

这是Lisp的写法,SKILL也可以解释通过的.  在Lisp语言中,所有的东西都是list,list的第一个元素可以是函数名,后面跟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 对于确定功能的特定代码,ChatGPT 是有可能写个初版的,我之前也有成功过的例子。 它写出来的,可 ...

SKILL语言的特点之一就是括号不能乱用。在C语言里,你可以为了可读性随便增加括号,能加一层括号的地方就可以加两层三层……

SKILL语言不行。
SKILL支持C语言风格和LISP语言风格,或者二者的混用。
比如length(prefix)和(length prefix)是等价的。
在LISP风格中,括号内第一项被当做函数来调用。
所以,(length(prefix))会吧 length(prefix) 当做函数来调用。于是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LL语言的特点之一就是括号不能乱用。在C语言里,你可以为了可读性随便增加括号,能加一层括号的地方就 ...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啦,SKILL语句里面if的 closing bracket是在 if 语句体的最后的(好几行之后了),不是这一行能够 clos ...

多谢, 括号的使用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语言的特点之一就是括号不能乱用。在C语言里,你可以为了可读性随便增加括号,能加一层括号的地方就 ...

多谢老铁的指点, 其他地方能否帮忙看看, 重命名应该用哪个函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老铁的指点, 其他地方能否帮忙看看, 重命名应该用哪个函数呢?

这个我不太用,手头没手册,记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太用,手头没手册,记不住。

搜哪一个手册?手册的名字记得吗?我下一个搜一下试试, 找到名字了,我提示GPT看看它也能否纠正过来,

网友B:
要拷贝可以搜Copy,函数名大概是ccpCopy。可以先拷贝,拷贝完了再修改调用关系。逐个打开cellview,再执行类似这样的操作

foreach(inst cellview~>instances
    when(inst~>libName="..."
        inst~>master=...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拷贝可以搜Copy,函数名大概是ccpCopy。可以先拷贝,拷贝完了再修改调用关系。逐个打开cellview,再执行 ...

老铁,我是想copy 过来之后再重命名加一个前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铁,我是想copy 过来之后再重命名加一个前缀,

copy时可以换名字,但是改调用得自己逐个打开cellview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y时可以换名字,但是改调用得自己逐个打开cellview修改

第一步,hierarchy copy 可以不用skill 做, virtuoso 原生界面就可以。

如果有第一布了,再搞第二步的时候就只要重命名并更新调用关系, 不需要再hierarchy copy 了。楼主能不能给个更新调用管子的skill 例子, 我试着写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步,hierarchy copy 可以不用skill 做, virtuoso 原生界面就可以。

Hierarchy Copy是方便,但是如果同时调用了 libA 和 libB 两个库,都自动Copy到一个库里面了,再想分别给它们加前缀libA_和libB_就没那么方便了,特别是libA和libB这两个库中有同名单元时就更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erarchy Copy是方便,但是如果同时调用了 libA 和 libB 两个库,都自动Copy到一个库里面了,再想分别给 ...

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 但是对于基本需求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目前看只需要加一个统一的前缀或者后缀就可以满足基本需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 但是对于基本需求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目前看只需要加一个统一的前缀 ...

我倒是觉得楼主需要加前缀/后缀,应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需求吧,不然加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楼主需要加前缀/后缀,应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需求吧,不然加它干嘛?
...

主要目的不是这个, 主要目的是再整理数据的时候,希望某一个IP 只调用自己库里面的东西, 不依赖于其他库。为了和原始的名字有所区别, 再统一加前缀或者后缀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不是这个, 主要目的是再整理数据的时候,希望某一个IP 只调用自己库里面的东西, 不依赖于其他 ...

这样就好办多了,Hierarchy Copy后,改名。改名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更新调用关系。如果不清楚怎么改名,可以看看手动改一个,再查CDS.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好办多了,Hierarchy Copy后,改名。改名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更新调用关系。如果不清楚怎么改名,可以 ...

我开始是准备试手动改名然后准备查看log 用了哪个函数的, 然而这样操作之后,log 里面没有显示哪个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是准备试手动改名然后准备查看log 用了哪个函数的, 然而这样操作之后,log 里面没有显示哪个函数 ...

可以查看 ccpRename 函数的帮助。

另外,貌似可以通过注册一个Copy Trigger的方法实现一次拷贝达到你的要求,感兴趣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看 ccpRename 函数的帮助。

另外,貌似可以通过注册一个Copy Trigger的方法实现一次拷贝达到你的 ...

ccpRename 在哪个文档里?我在下面几个文档都找了,似乎没有找到, 敢问楼主应该在哪里找: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SKILL Reference.pdf  (2016)

Virtuoso Design Environment SKILL Reference.pdf  (2016)

Cadence SKILL Language Reference.pdf  (2016)
Cadence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pdf (2016)

网友B:
cdsFinder 里搜简要说明,cdsDoc 里搜完整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Finder 里搜简要说明,cdsDoc 里搜完整用法。

楼主, 最后我在

Cadence Application Infrastructure SKILL Reference.pdf  里面找到了。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