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LO里面反相器的困难

楼主(2024-10-01):
做一个简单的UVLO,UV阈值V+=4.5V,UV阈值V-=4V,电源电压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达到10V。但是所用的工艺库里所有的MOS,栅源电压都不能抗超过5V的电压,如此一来最后的waveshaping反相器,以及最下面的这个n-type开关管扛不住10V的电压。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降低电源电压,毕竟反相器的输出非高即低。可以加个简单的预稳压电路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图的论文嘛

网友C:
用一个片内LDO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降低电源电压,毕竟反相器的输出非高即低。可以加个简单的预稳压电路 ...

确实确实,我想的是给比较器和反相器的VDD加一个简单的regulator。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UVLO的输出是怎么控制系统的呀?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以及看到过的资料,都是控制导通VDD的开关管。针对我自己的系统的话,我直接把UVLO的输出接在LDO的电源端,是不是就可以了?因为UVLO的输出有一个反相器嘛,就把反相器的上拉管作为一个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图的论文嘛

这张图只是这篇paper的introduction里面的传统结构,并不是它提出的结构

A high reliability under-voltage lock out circuit for power driver I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片内LDO降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降低电源电压,毕竟反相器的输出非高即低。可以加个简单的预稳压电路 ...

确实确实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UVLO的输出是像下面这样控制系统的吗?按我自己的想法以及资料上面都是用它控制一个开关管,那具体针对我这个系统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输出直接接在系统的LDO上,毕竟UVLO的输出端是一个反相器,我想把反相器的上拉管作为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想到的就是降低电源电压,毕竟反相器的输出非高即低。可以加个简单的预稳压电路 ...

确实确实,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确实,我想的是给比较器和反相器的VDD加一个简单的regulator。

UVLO里对电源电压要求一般不是很高,加LDO的话可能有点浪费,可以采用稳压二极管做一个简易的预稳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确实,我想的是给比较器和反相器的VDD加一个简单的regulator。

我的这个输出是作为全局使能端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LO里对电源电压要求一般不是很高,加LDO的话可能有点浪费,可以采用稳压二极管做一个简易的预稳压电路 ...

有道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输出是作为全局使能端的一部分。

我不太懂全局使能的这些开关管应该放在电路的哪些位置。就比如要使能系统的LDO的话,是要在电源到LDO的电流通路上加开关管,还是说在LDO里面的环路或者偏置上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全局使能的这些开关管应该放在电路的哪些位置。就比如要使能系统的LDO的话,是要在电源到LDO的电 ...

电流镜栅极拉高和拉低(P管和N管都要加),还有功率管栅极和LDO输出这些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试试看

BCD工艺中用稳压二极管做预稳压电路的话最好用两层防护,具体可以看看Wicht的书“Design of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中的第六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栅极拉高和拉低(P管和N管都要加),还有功率管栅极和LDO输出这些地方。
...

okok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工艺中用稳压二极管做预稳压电路的话最好用两层防护,具体可以看看Wicht的书“Design of Power Manage ...

好的,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