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

楼主(2024-10-01):
想请问各位,以下电路是学长设计的Buffer,想请问有相关论文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A(2025-01-13):
这是2个功能吧。上图是CML-CMOS,也可能是PLL里的信号转换电路,下图是高压-低压的level shifter,但也有不太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2个功能吧。上图是CML-CMOS,下图是高压-低压的level shifter,但也有不太好的地方 ...

请问不太好的地方是指电路的哪个方向,还是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