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回踢噪声

楼主(2024-10-01):
为什么double tail结构的回踢噪声要比strong arm小?不知道可以这样分析吗?如果看strong arm,假设vinp>vinn,那么Vx节点的电压变化情况是从预充电的VDD下降到VDD-Vth,上面的耦合管开始导通,发生正反馈过程,最终Vx上升回VDD-Vth;Vy节点则是一直下降到0;如果是double tail,那么图上的Von和Vop会从一直下降到0,所以这样认为double tail通过两个晶体管将正反馈的过程屏蔽掉,减少噪声影响吗?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double tail的输入对管小

网友(2025-04-28):
一般Cgs是Cgd的5~10倍;strong arm输出结点和X结点通过Cgs耦合,Cgs比较大,耦合能力强;预放大+latch的输出结点和X结点通过Cgd耦合,耦合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