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脚本修改线名

楼主(2024-10-01):
我在obj~>net~>name获取了线名,但是使用类似obj~>net~>name="1"时该线名没有变成修改后的线名,之前在修改线宽的时候是可以生效的,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正确的修改方式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着手册写,记不住。家里电脑没有Cadence软件,得上班后看看

大佬,我查到一个相关函数,是dbAddFigToNet(),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net name是空的时候无法写入,当不为空的时候就可以,不知道是我自己的cadence问题还是这个函数本身的问题?是否有其他的函数用于这个功能?

网友:
NetId=dbCreateNet(geGetEditCellView() "net6")
shape=car(geGetSelSet())
dbAddFigToNet(shape NetId)

网友B:
用数字来命名net是非常非常危险的practice, 而且也不能用赋值符号来做,如果我们记错的话应该是dbSetq,对属性的赋值,或者是Cadence内部的其他函数,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来命名net是非常非常危险的practice, 而且也不能用赋值符号来做,如果我们记错的话应该是dbSetq,对 ...

感谢大佬的回复,但是我试了一下dbSetq函数好像不太行,不知道是函数问题还是我不会用这个函数,能否给予一些进一步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dbSetq和 ... ~> ... = 是等价的。不能直接赋值 net~>name,而是应该创建或者找到已有的名字为指定值的 net,再将图形跟 net 关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bSetq和 ... ~> ... = 是等价的。不能直接赋值 net~>name,而是应该创建或者找到已有的名字为指定值的 net ...

这个点评也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Setq和 ... ~> ... = 是等价的。不能直接赋值 net~>name,而是应该创建或者找到已有的名字为指定值的 net ...

大佬,那具体的skill语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就是不会将这个net跟名字关联起来,也不知道用什么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那具体的skill语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就是不会将这个net跟名字关联起来,也不知道用什么函数。 ...

我的看着手册写,记不住。家里电脑没有Cadence软件,得上班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