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0.18um工艺库中primres电阻是啥

楼主(2024-10-01):
这个工艺库里面的primres电阻是啥,我在model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对他的定义,然后我想知道这个工艺库在做修调电阻时的熔丝在哪里

网友:
这个电阻是抽后仿的时候寄生电阻cellmap一般用这个 熔丝就是金属电阻 比如m1电阻  然后按找fuse design 画版图就可以

楼主:
OK,明白了,谢谢